笔记本开机电流 0.04A

楼主(2010-11-07):
笔记本
开机电流 0.04A 一般是什么 问题多啊 ?
我没方向了现在!!不知道 查哪里!
笔记本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最少要说清楚吧

网友:
牌子 是:华硕 型号是 S200!的小本!

网友:
才0.04A的电流,掉电不了?先从保隔开始查吧。。。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机器是不触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