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笔记本求助

楼主(2010-11-07):
华硕A8J的本子,原机是7300的显卡,能否换成ATI的显卡,如果能换,是刷BIOS还是其它。

网友(点评):
想法挺好.但是不能实施

网友:
没有做过。看看针脚是不是一样还有定义相同不?不是什么都可以代换的。代换的条件是有相同的针脚功能。

网友:
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想一想应该是不可以的,两种显卡执行的是不同的标准,况且怎么能互换呢

网友:
是显卡板的吧,应该可以,但需要刷BIOS.

网友:
真是高级问题

网友:
如果是标准的MXM接口显卡,应该可以换的。

网友:
可以的,我就给人换过一个,A卡换成N卡的

网友:
N卡能换成A卡,能吗、高手们都出来说下

网友:
不能换,要刷BIOS

网友:
可以换 但是不会亮!

网友:
最后我也没有换成。换上之后报警

网友:
换了要刷BIOS的

网友:
A卡换成N卡。这还真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