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放电才可以开机

楼主(2010-11-07):
有一块杂牌945板子,客户拿来时开不了机,CMOS放电以后,可以正常启动了,谁知没过几天又不能开机,还是要放电才可以,测得晶振开不机时两脚没有电压,CMOS放电后有电压。还有一个怪现象,可以正常启动时电源指示灯亮光,开不了机时指示灯不亮光。

网友:
换个IO试试  我以前也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测不亮的时候 电池电压能不能达到2.5V以上 是不是有漏电的现象 晶振 谐振电容 都要检查下 还不行 应该就是南桥了

网友:
电池正常,晶振开不了机时没电压,电容不会判断好坏,是量电压吗?

网友:
很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晶振两脚没电压,有可能是晶振的本身坏了,也有不幸的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复位不良。

网友:
如果是SB坏了就没法修了,客户拿回去了看可以用几天吧?

网友:
这个问题看来遇到的也很多呀,应该南桥有问题

网友:
南桥蒸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南桥坏的

网友:
换32.768晶振跟谐振电容一起换了.不行在重做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