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慧盾怎么删除!!

楼主(2010-11-07):
本人有一个希捷80G SATA硬盘,是客户从联想电脑上面换下来的,我给回收了,结果客户也忘记了联想慧盾的密码,我DM也格式化不了,PQ也不行HPA也试过了,都行不通,不管怎么弄
联想慧盾
都还在,请教高人指点!万分感谢!
回收

网友:
fdisk /mbr 或者是GHOST 光盘里面DOS工具箱里都带有的 HPA工具可清除 联想慧盾。。

网友:
以前的深山红叶DOS工具箱里面有个专门卸载
联想慧盾
的指令

网友:
fdisk /mbr命令和DOS工具箱的工具都试过了,还有一进DISKMAN就动不了了!
联想慧盾怎么删除!!

网友:
HPA工具可以的删除隐藏分区,联想慧盾 就是装在里面的。

网友:
看来你也是破 联想慧盾受害者,我也有一块.不知道怎么搞.ST40G的.不管怎么删怎么分区.重启又恢复原来的了.

网友:
guanghua8423
的帖子
都试过了,清零都试过了, 联想慧盾还是删除不了。

网友:
联想惠盾是 和还原卡一样采用的数据偏移
换主板以后大部分都能删除的啊 肯能楼主的是新版的
处理好了一定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用超级终端连接硬盘以后 用com命令清除 联想惠盾 是肯定好用的!
不过我也不知道具体命令 非常遗憾

网友:
联想慧盾的密码是000000要卸载慧盾导航必须用专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