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7300GT,测得 报错误为:C32

楼主(2010-11-07):
加焊了对应 显存,还是报C32。加焊了GPU,还是报C32,简直没办法再弄了。哪 位大哥帮忙看下,到底怎么办

网友:
你上 下是多少温度加焊的? ASUS卡 像你这种问题一般都是GPU虚焊,既然你显存GPU 都加焊了,我看你可以试着换下显存,

网友:
换显存估计显存可能脱焊或从值球

网友:
有没有图片呀???

网友:
把显存换了,GPU不一定有问题地

网友:
重植GPU啊 。加焊不实在

网友:
加焊时温度还没达到全部溶化就停掉重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