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这个五环电阻怎么识别

楼主(2010-11-07):
电源里有一个五环电阻,不知道怎么识别,大家帮我看下
不知是  红橙绿红橙  还是  橙红绿橙红  用万用表打了所有的档位测不出来,应该是坏了,只是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计算多少欧的

网友:
应是325K的电阻,精度为百分之二。

网友:
当无法知道其大小时,可以找相类似电路对比一下,,

网友:
3.2M,不知对不对。

网友:
橙色不作误差标注,因此,该电阻应该是325K,误差正负2%的

网友:
该电阻应该是325K,误差正负2%的

网友:
哎,应该学的知识太多了,觉得现在的自己力不从心啊

网友:
LZ看得不清楚吧,好像最后一位应该是棕色的,如果不干净棕色很容易看成红色的,要是按橙红绿橙红 这个看应该是325K的。

网友:
同意325K,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