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00不亮 显卡电压信号正常。说主板连烧2卡。

楼主(2010-11-07):
X800 电压,信号线都好,就是不亮,我自己怀疑是BIOS坏了。
由于没有BIOS8脚座刷。没有办法。
可主人说是一个主板连烧2张显卡,我在这里问问先辈,主板原因烧显卡,基本坏蛋在那里的多。

网友:
你PCI-E插假负载 看看  电压  对地阻值  ,或不插显卡开机看看诊断卡跑码正常不

网友:
怀疑是BIOS坏的话 可以用PCI的显卡引导,用A卡的刷新软件检查是否有问题并可以刷进新的bios

网友:
不会是主板桥烧了连累了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