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停的复位

楼主(2010-11-07):
  手上有一intel Q965主板,上CPU后不停的重启,量了PLTRST起来又掉了;把CPU的12V供电拔掉,不会重启;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问题补充:还有一现象,插上电ICH8的S3就高了,是不是时序出错了!

网友:
主要有短路的地方或IO坏。所以自动加电后断电。

网友:
量一下CPU的复位信号

网友:
  找到问题点了,查到I/O给到南桥的POWEROK信号时间太长了,将时间减少,删掉延时电路,只用I/O内部的延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