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枫彩主板内存槽被烧

楼主(2010-11-07):
求教主板内存槽被烧,旁边的供电的原件也被烧了,是不是换个供电管就行,还要注意其他问题吗,是什么导致内存槽被烧的(之前好端端在用的)

网友:
电压过高会烧数据线之间有导电的东西掉进去短路了也会烧。近期天气冷了老鼠也经常光顾机箱里面在里面拉点不干净的东西出来也是常 有的事这也会导致烧东西,换了管子还要测一个插槽还有没短路,桥有没烧坏。

网友:
了解了,谢谢您的指点,我在好好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