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品牌机主板ESC SF2/648D 主板BIOS问题

楼主(2010-11-07):
板子可以点亮。提示BIOS错误。需要软盘引导修复。
拆下BIOS芯片。到别的主板上热插拔刷新法。写不进去数据。提示未知存储,
试用一个4M 的BIOS芯片 可以正确写入 论坛下载的BIOS 。安装到主板上却无法点亮。
难道这个主板的BIOS 有很多版本 ??? 不解了。。请高手支招!
芯片

网友:
下面几个你试一下
ECS SF2-648D.rar
sf2 648dv2.rar

网友:
哎。。相当的悲剧。上面4个都刷了。没一个能点亮。怀疑CPU支持性不好。更换过C1.7-C2.4 带D 不带D ,P41.6 .P4 1.8 ,P43.0 没一个能点亮。 还只能用原来的BIOS点亮。提示插入软盘什么的。
不过还是谢谢热心的好人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