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PN4U 复位灯不亮

楼主(2010-11-07):
  今天修一主板,ONDA  PN4U,诊断卡为00,复位灯不亮(亮为有复位)。南桥供电旁边一电容鼓包,更换之,故障依旧。CPU、北桥、南桥供电皆不正常。CPU供电的电源芯片ISL6566无PG信号,通过跑线路发现该信号由南桥发出来。同时,南桥旁边供电的RT9202也不正常,导致南桥供电不正常。换了一个RT9202之后,上假负载,有复位了,再上CPU,能跑,之后的就一切正常了。
  提示一下:这段时间修过多块昂达的板,发现许多RT9202的都容易坏,还有电源芯片ISL6566,这两个都是事故多发点。

网友:
我有张昂达的板子,cpu风扇供电针,测电压全对,但是上风扇自己不能转,要用手动一下才转。(风扇无问题。)并且转得很慢。但是插到别的风扇位无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在不要发这样的帖子 你刚到基地先看看基地规章制度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924-1-2.html

网友:
那个RT9202是给北桥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有的板子给内存供电或南桥供电,有的给北桥提供VTT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提醒。不过我是新手。看到他写的。我确实学到了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你的主题来说 RT9202如果给内存供电 不可能导致无复位 9202给南桥供电 我倒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让你理解错了。我是说,RT9202这个芯片,有的板子上是用来给内存供电的,有的板子上是用来给南桥供电了,同样也有你说的那样给北桥。这就要看制造商是怎么设计的了。当然也有同一块板上,两个RT9202分别给内存和南桥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修到的ONDA PN4U就是如7楼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