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的笔记本没有3V,5V

楼主(2010-11-07):
华硕X81S的笔记本没有3V,5VG,发现南桥短路了,我就换了个南桥,不短路了,但是3V,5V,还是没有,请问那位大侠给点思路,怎么修。

网友:
沿着3V找   看看网卡什么的

网友:
你确定3v5v一定是在触发前有么?
看看ec,rtc,南桥等等正常工作么

网友:
3V  5V短路南桥坏了。 那么3 .5V芯片也要换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触发前也没有3V,5V啊。

网友:
重点查VSUS_ON信号..看看这个信号有没有3.3V电压,如果这个没有3.3V电压,你可以看下EC_RST电压是否为3.3V..X81S我上次刚修过一台,就是EC_RST信号被拉低导致VSUS_ON信号不正常进而影响了5V,3.3V待机电压的产生.

网友:
ec工作条件,3 5v负载,线性电压对地是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正常啊,

网友:
VSUS NO 这个信号没有。好难修啊。我手上有个A8N的板。就是没有VSUS NO这个信号。

网友:
我碰到显卡短路导致51020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