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装硬盘停在联想开机画面

楼主(2010-11-07):
手上有一台联想F41A硬盘停在联想开机画面,拆开机子发现时钟IC地方有点氧化,于是,我就把时钟IC取下来重新焊,并仔细的检查了时钟IC外围,及SATA-CLK时钟,和南桥所有的工作时钟 也正常。
查南桥的各级供电也正常,硬盘供电5V 及SATA-DATA数据线,藕合电容正常并且代换过,SATA接口GND也良好,1:干了时钟,2:干了南桥,3:刷了BIOS。4:干了14。318M   请教技术服务小组,论坛高手解答。

网友:
查得挺细的。两个问题
1,硬盘换过么
2,南桥换过么

网友:
首先就是换硬盘,后来把南桥都换过了,但是问题依旧

网友:
刷个BIOS,档机时候测试5v的供电是否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了,我直接把硬盘供电控制管。短接,试都一样,5V是正常的。BIOS刷过的,

网友:
裸板试了没,看下光驱接口电路!还有外设

网友:
你南桥确定做好了啊??打USB阻值看看``

网友:
换内存看下,内存问题也这样

网友:
继续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换个硬盘吧

网友:
如此这般,看来只有干掉EC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还未解决,继续等待技术服务小组解答

网友:
不装硬盘会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装硬盘就直接跳过联想LOGO  并提示找不到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