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主板烧内存。

楼主(2010-11-07):
有坏n61gt的主板,一开始老蓝屏,后来不过内存,发现内存坏了。有换了根上去好用。开机一半花屏。重启依旧花屏。拔下内存重插。内存不过,内存又坏了。(心疼啊)。于是想到查内存供电,供电为2.3v。内存供电管都换过,无效。边上只有az234m-a的ic。手头没有可以更换的。是不是ic有问题或者是别的?

网友:
内存供电才2.3V,应该不会烧哦.

网友:
是不是你的内存卡槽内有什么脏东西轻微连电

网友:
把你的内存槽洗一洗

网友:
内存有明显的烧痕吗。 是不是主板读内存不稳定。

网友:
插槽洗了呀,1.8都到2.3了还正常吗?
反正电压不降的话我不敢上内存诶

网友:
是啊,原来是1.8的都2.3的不烧才怪,又不是一代内存是2.5的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的电压过高呀,但1。8  2。3 不可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