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U40SA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0-11-07):
又碰到这种鸟机子,神舟F555T,与方正R620一样的准系统主板,一样让人恼火搞不定的问题,上电到1.00A左右,不动,然后自动反复重启..内存槽加焊过,内存槽阻值量过,正常..内存时钟0.9V..CPU_CORE0.9,CPU_RST,PG.都为1.05..板上供电电压1.8  1.5     1.2    1.05   0.9都有,xxxxxx也刷了,又傻眼没招了.
请教下高手,这机子正常的时候上PICE诊断卡不飞线会跑码吗?

我看图纸中PCIE槽的引脚定义里已经有AD0,AD1,AD2,AD3,CLK,RST,FRAME这些诊断卡需要的信号.
现在我卡插上跑00,不知道是本来就不会跑码,还是机子故障?望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
忘了说了.SIS南北桥加ATI独显的那种主板

网友:
cpu没工作,查下ads#查bios有无波形刷个bios

网友:
BIOS刷过了..楼上兄弟的意思是这机子正常是能跑码的?

网友:
测下总线跳变看CPU是否已经工作了。

网友:
应该是CPU还没有工作,但不排除MCH故障

网友:
大侠们支支招啊........前天又送来一个F223T......一模一样的主板......这个主板为显卡问题,已修好.
对比两个板之后得出几个结论,
1 这个板子不能插PCIE的检测卡,插上后好的板也点不亮了,电流不跳变.....
2.好板不上内存,和故障板一样问题,反复重启;
3.都不上内存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测量BIOS的CS信号,两板跳变完全一样;在内存槽上的地址信号上测得的波形也相同,内存槽的数据线皆为无信号;但是上了内存,好板的内存数据线波形就能跳变,而坏板无法跳变.
4内存的4个时钟信号有波形..0.9和1.8有电压,内存总线信号有3.3.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重做北桥看看~~

网友: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今天做下桥再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搞好了.把北桥拆出来一看,有三个点氧化发黑严重...其中两个地脚,一个为AUXOK(AUX_PWRGD)信号....此信号由IT8512发出,一路走南桥,一路走北桥,看时序图此信号位于PWRBTN#的上一级,说明此信号如果不通南桥的话是不会上电的,但是有点奇怪,此信号通不到北桥,为何CPU可以工作,只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