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旭日150又一通病,LA-2511主板断线引起不触发第三例

楼主(2010-11-07):
芯片组:855GME+ICH4
故障现象;待机0。06A,按开关无反应。
维修过程:
1):拆机测待机电压正常。晶振正常起振,直接对地短接EC的2PIN ON/OFF#。可以正常上电,说明开机电路是正常的。

2):从EC的2PIN ON/OFF#顺线路跑到D6的3PIN是通的,D6的1PIN ON/OFFBIN#是连到JP9的6PIN,用万用表测试不通的,开关板到JP9的线路是通的,说明主板断线了。直接从D6的1PIN飞线到JP9的6PIN后,上电正常显示。

网友:
还有这个通病 见识了!

网友:
LZ遇到过3 次这样的问题实例吗?

网友:
旭日150修的很多,这样的问题还没碰到过。关注中

网友:
我没有遇上过,学习了

网友:
旭日150北桥芯片虚焊故障较多,谢谢学习了。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这种通病,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请问一下
你说哪里断线了,哪开关的高电平是哪里来的呢

网友:
通病呀,又学一招。

网友:
   貌似LZ很厉害,小弟是一直关注您的帖啊。

网友:
只知道3205这个通病

网友:
基本上修150就是ADP 3205通病了, 这个头一次遇到,谢谢楼主了

网友:
恩路非常清晰,但这个应该不算通病来的

网友:
旭日150和宏基290的主板是一模一样的,通病是3205虚焊,大家都知道的,
我还遇到过南桥虚焊的,导致U口不能用
开机键断线的没见过,记下了。插电后开机键左上脚和右上脚有17V,开机后变成4V左右

网友:
ADP 3205  虚焊是通病啊,,学习了.....

网友:
断线了  开关还有电压 是不是前段的 上拉电阻没问题啊

网友:
楼主 咱们不要修到一例就说是个通病  哈哈

网友:
今年内修到三台都是飞线解决,就是JP9到南桥边的D6的1PIN不通,图纸上是通的。直接对地短接87591的2PIN可以上电。

网友:
这个机器修到的不多了

网友:
这都被总结出为通病了

网友:
还没见过,见识了

网友:
楼主的三台不会都是进水机吧

网友:
旭日150 修得不少 这种毛病 真没有见到过.

网友:
认认真真看完,觉得楼主的思路方向很对,这个故障本身不是很难修的,我还有好几个断线的离奇故障的

网友:
最近碰到这款机,搞了北桥搞不好了。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通病的,

网友:
这好象不多见哦,算不上通病把

网友:
这不是通病吧,这是正常的机器维修,

网友:
又是一个好点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毛病算是给LZ捡菜了

网友:
这么经典的问题被你修到了

网友:
不过,有的图我还是看不懂,学习了

网友:
支持发贴的精神

网友:
这不应该叫通病吧!!!

网友:
那个。。。这这真是通病?我第一次遇见,不过你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发的帖子都值得细看,但是这个不是通病哦 呵呵

网友:
楼主的帖一直关注,很有启发,技术真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