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5870的显卡更换GPU后开机挡2B

楼主(2010-11-08):
最近接到十五块5870的卡,电压的还会修,功能的就郁闷了。遇到花屏的,3D挡机,挡2B(主板挡在外设)的就头疼了。由于公司没有给我提供ATI 5XXX系列的测程,遇到只能丢给BGA换桥去。可是换了11块,回来就好了一片,其他全部档机在2B,也就是主板挡在外设。据我简单的分析,要么BGA做的有问题,那么BIOS资料有问题,可是BIOS刷不了。很头疼,请求技术支持:这个东西2B怎么修,如果在DOS中测点位,哪里去找相应的测程,如何刷这个东东的BIOS。
以下是一片本来3D档机现在更换GPU后2B的板子,刷BIOS刷不上,提示错误。

ASUS MATRIX 5870  PN:C1CP90

刷BIOS刷不上

另:遇到过N卡,刷BIOS提示软件写保护,怎么才可以去这个保护,刷BIOS

网友:
记得桥的料号是:02G110015200
还有一种桥:02G110015201也是换过就挡2B,是5850的好像。
之前遇到过ASUS EN9800GT的板子换过GPU后全部上口无显,有30来片,后来找RD要了最新的BIOS,刷上就OK了,故我猜想这个可能也是BIOS的问题。因为电压时钟复位什么的都有,研究了一下午,没辙了。

网友:
那么好的显卡,也容易坏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哇,卖相不错,很有分量的,拿在手里都手酸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强行刷进去。。。

网友:
用编程器试一下吧

网友:
用的 是 什么程序啊

网友:
拿到N卡上面去刷不就好了,或用编程器。或加命令 ATIFLASH -P -F 0 ABC。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