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了Bestec ATX-300-12Z

楼主(2010-11-08):
     我是绝对的新手,以前只换过表面能看出损坏的电容,这是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用万用表去检测,去找问题,中间断断续续耗时比较久,开始的时候在新手区为这个电源提问过,但因为初次搞维修,没得门路,基本上就是一头雾水!
   电源拆开了放在我台子上,下班回来没事在基地和优酷补习一遍基础知识(这个电源和我们经常见到的国内采用TL494和LM339的组合不太一样),然后用万用表在电源上用补习到的知识尝试去测试!说来惭愧,一直都想找到和我一模一样的电源,一模一样的故障,然后直接用别人的思路来找到问题所在(耽误了很多时间),最后在无果的情况下,才真正花心思去找故障所在!呵呵,说了不少废话,只是希望有同样困惑的朋友不要走我这种路!
   下面来说说这个电源的问题,这是从一台HP品牌机上拆下来的电源,紫色线有5V待机电压,绿色线有4.5V的电压,但所有输出电压都没有,短接绿线不开机!按常理来说这应该是辅助电源部分的问题!因为这个电源不是TL494和LM339的组合,所以现有的资料我基本都用不上,我就用最笨的办法,顺道好好熟悉下元件的测量,从220V输入部分开始检测每个电阻、电容、二极管、整流桥、场效应管,当我在检测到一个二极管时发现了问题,这个二极管位于2个大的滤波电容后端,用万用表检测发现这个二极管短路了,后来拆下来查型号得知,这是一个瞬变二极管,手头上没有相应的东西,就把这个拆下来,想找到相应的配件后装上再进行测试,然后查完所有的辅助电源部分的所有配件,电源就放到了一边!
   今天无巧不成书,我又找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电源,把电源拆开看了一下,发现今天拿到的这个电源出厂就没有这个二极管,于是到家立马把那个坏电源插上电,然后绿线端接,去测输出部分的电压,居然所有电压都有了,装回铁壳,插上电源,端接黑绿线,在硬盘口上接了一个机箱风扇,一切OK!
     也许这个故障对经常维修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简直就有点做梦的感觉了,毕竟是正儿八经的第一次搞这个,反反复复了这么多天,今天终于让它正常运作了,心里还是有点激动地!
   有说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废话也就不多说了,睡觉了!

网友:
祝贺你的成功!分享你的成果!

网友:
  让我猜猜这个"瞬变二极管",是不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P6KE200A"? 在单端反激(ATX辅助电源)中作为“功率开关管关断时将引起电压尖峰”的吸收。有的电路中用RCD吸收这个反向漏感电压,但是效果不如瞬态管。

网友(点评):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应该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P6KE200A。。。。

网友:
楼上正解  :瞬变二极管,用于吸收反峰电压!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几位解答,那个管子的型号是p6ke400a,但我现在又一点疑问,现在我没装这个管子,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因为新拿到的那个一模一样型号的电源,里面已经没有了这个管子!

网友(点评):
绝对装了好!

网友:
谢谢版主的鼓励,这个电源暂时没用处,就是为了查出问题,有机会找个装回去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