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技术问题

楼主(2010-11-08):
苹果的适配器上都有个灯 那个灯是什么情况下会亮呢  我看灯不亮的话 就不能上电

网友:
灯一定是绿的才能触发,橙色是充电。

网友:
这一点还真没注意到过呢,毕竟苹果的机器修到的太少了

网友:
搞根线 直接接可调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是绿的触发 橙色充电 但是是根据什么原理呢

网友:
电源识别信号,有些情况下不亮灯也能开机 但不能充电,遇到过!

网友:
苹果的电源识别和保护电路设计有些不同,绿灯亮的时候主板电源插座的第五脚是3.42V,是由一个独立的稳压器产生的。有时灯不亮也可以触发往往是一个双二极管坏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