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笔记本求助

楼主(2010-11-08):
华硕A8J的本子,原机是7300的显卡,能否换成ATI的显卡,如果能换,是刷BIOS还是其它

ATI的卡是华硕Z99J本子上的。

网友:
先查查接口定义是不是一样。一般不用写BIOS,就像台机换晃显卡一样。

网友:
不能换。肯定不行。 你现在是RD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