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150 灯狂闪,表狂跳.

楼主(2010-11-08):
CPU供电芯片还用说一加焊搞定.我修过多个.这个是灯狂闪D1D2,表狂跳.按开机没反映,3V 5V一会有.1.A一会没有,我就想问下修过的同行.这样一般3V和5V后级短路呢?还是1902的28脚单元开启电压没过来的原因?

网友:
我的是四位电流数字表,0.035上下之间来回跳变

网友:
应当是后继短路

网友:
那款机子ADP3205容易虚,是通病

网友:
要是ADP的事.我就不上来问了.现在人怎么这冷清?都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不过今天好象有点头绪了.保隔短路..拉低了19V.已经查到一个管子不良了.不是完全的短路..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