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中。联想Y450笔记本好像不兼容自带硬盘。

楼主(2010-11-08):
联想Y450笔记本。突然间好像不兼容了。硬盘拔掉换上移动硬盘。正常。但是本本自带的硬盘插上去就检查不过了。CD启动U盘启动都不行。      本本自带的硬盘放台式机上正常。     郁闷了。应该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他里面有个隐藏分区,是用于存储联想系统信息的,如果没有了,那就有可能识别不到,它自带的硬盘,好像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那怎么解决?   硬盘放台式机上又是正常的。

网友:
硬盘
全部格式化 在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放台式机上格过了。GHOST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换自己的移动硬盘上去又正常啊。,

网友:
笔记本挑盘的问题,换个硬盘就OK,我觉得应该是HDD固件的问题,但不建议轻意去尝试刷HDD 固件,如果在保内的话建议去LENOVO 售后更换一块新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把自带的那块硬盘在别的机子上重新分区看看

网友:
嘿嘿。这个问题我碰到过。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09362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泪流满面。感谢中。。。

网友:
硬件问题,你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因为你的盘不带隐藏分区,市场上的盘是没有那么复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去维修站,他们有工具恢复

网友:
重新分区.。。。

网友:
分区表出问题了。修复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已解决。在WINHEX里面把硬盘的头尾文件都清零了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带隐藏分区了吧.要不然不会不认得自己的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台式机上正常.在笔记本中就检不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问题已解决.把硬盘的头尾文件清零了就OK了.

网友:
那还是隐藏分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