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4F3P 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0-11-08):
今天接一台。SONY PCG-4F3P 可以分区但装完系统不能启动。。用正规安装也一样。。不能启动。。。。用DISKGEN 清除过数据 也不行。。求高手指教!!谢谢!!!
安装

网友:
硬盘有没有问题,用扫描工具看看

网友:
好的。。坏的我就不在这里发贴了

网友:
看看南桥到硬盘借口的数据线有异常没。

网友:
换条IDE线看看。IDE线有很多都是这样的,我碰见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