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示灯狂闪

楼主(2010-11-08):
今天接了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一直闪 ,开始以为是高压坏了,高压换好了,指示灯还在是一直闪 换了几个高压  还是一样 请各位大虾 帮帮忙

网友:
电源不稳定,或有短路了。

网友:
能不能关机啊?一般是电容鼓包居多    不能关机的是驱动板的问题     换块普通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电源负载不够,或者有短路也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网友:
电源是外接电源   我自己液晶上用的  不可能坏了 开关能关 断开屏线连接就不闪了  不知道是屏上短路  还是驱动板坏了  我现在没有通用的驱动板 郁闷.......

网友:
换快驱动版就好了

网友:
修液晶显示器 像这种通用的配件还是要有滴

网友:
电源负载有短路或是驱动板的控制芯片有问题

网友:
指示灯闪要看怎么闪,红绿交替闪还是一亮一灭。要分清楚才好判断哪里坏。

网友:
今天修的两个联想17液晶,指示灯闪,都是电容鼓包

网友:
屏短路可能性大一些,或者你装的时候屏线插反了,或者没插到底有时也会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老家是无棣县的吗?

网友:
是啊,无棣县

网友:
检查5v供电

网友:
电源部分滤波不良引起,检查滤波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按键不良漏电也会这样把按键板拆试。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观点。从小的。直接的问题查起就是按键了,。

网友:
想干好,最好是配齐件。要不真是寸步难行。告诉了你,也不没有配件代换。

网友:
屏线如果没有插错或反的问题就看屏坏没有,驱动板上的MCU坏的面大

网友:
接驱动板量下5V是不是有跳变。

网友:
应该是屏的控制芯片的问题 。。

网友:
电容鼓包的居多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驱动板?什么型号?》

网友:
灯管, 高压板上的5707 电容 都有肯能引起!

网友:
电源部分滤波不良引起

网友:
觉得是按键不良引起的,个人见解

网友:
建议你要有好的丝路,建议用排除法,

网友:
屏上有短路的或屏线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