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L710T

楼主(2010-11-08):
神舟承运L710T    开机就掉电 之前 是花屏  加了显卡好了 但是之后 又 掉电了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遇到过   不过是集成显卡    后来换的显卡芯片  !!!!!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掉电?

网友:
1、解决主板散热问题
2、查看关键供电芯片是否有虚焊
3、建议更换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