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司登利STEINEL 热风枪 HG 2310 LCD真假辨别

楼主(2010-11-08):
   昨天,本人在淘宝上购得德国司登利STEINEL 热风枪 HG 2310 LCD,价格是770大元,包邮送14MM和9MM嘴,因传言有假货,故请大家帮忙辨别真伪,谢谢~~~ 盒子上的密封贴纸 风枪    电源线  送的 14MM和9MM风嘴 与电吹风比较  用量程是0-100摄制度的水银温度计测试

网友:
一个风枪能有这么大价差,差别在哪儿了?我买的200多的风枪,感觉就是比几十的重些,硬实些,然后发热升温慢些,里面是陶瓷支架,带显示,+-键调温

网友:
郁闷。。。还不会发帖子。。。。。图片说明跟图片分离了。。。用手机拍的,大家将就看看。谢谢~~
用最大量程100摄氏度的水银温度计在风嘴3CM处测得的温度(风枪竖直摆放,风嘴向上)与设定的温度比较。注:都是三级风量,室温 25.5℃
设定温度: 50℃,60℃,70℃,80℃,90℃,100℃,110℃,120℃
测得温度: 57℃,66℃,71℃,77℃,84℃,92℃,  98℃,105℃

测得的温度波动1.5℃左右。

    使用感受,当时用9MM风嘴,设定2: 350℃,8级风去吹报废主板上内存槽附近的电解电容,吹了约1分多钟,电容一个脚锡有点熔化,另一个脚焊锡不熔,摸电容,电容烫手,主板很热,包括南北桥,因风枪太重,有940g,长时间吹,手酸,遂作罢,再吹作废鼠标上的IC,设定350℃,3级风吹,吹了约1分半种,拆了下来。。。。
    大家觉得正常吗?

网友:
你那温度计不是水银的吧 ,煤油的   温度计摆的位置不同测得的温度就不同。

网友:
不要用这样的风筒来拆卸普通的芯片
比较适合做简易BGA

网友:
这个牌子都是高档货

网友:
lz的是真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了。。。那就放心了。

网友:
我的好象是捷克产的,用了感觉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的是罗马尼亚产的,就是太重了,拿久了手酸。。。。。

网友:
我的只有一个风嘴,14MM的,不知道哪里有那个小口径的风嘴买哟。

网友:
我也用这枪,不错,LZ有眼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不过风枪太重了,拿久了手酸。。。。。

网友:
自己动手做一个支架,把那个控制板拆下来用木箱固定好,真好用!

网友:
感觉还是白光的轻巧些,这款的确有些沉。

网友:
修手机封胶的好家伙

网友(2010-12-17):
不错的东东呀

网友:
770大元太贵了吧?而且这造型确定不方便操作

网友:
我用的也是 STEINEL  土炮  那个声音真的很霸气!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常, 2 min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风枪可以设置温度曲线吗

网友:
坛子里有个200要出的,听说这东西吹虚焊很爽

网友:
这个比焊台好吗?这么贵

网友:
东西是不错  但这么大的东西拿手上  时间就了手有点受不了

网友:
太沉了!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