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BGA制作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11-08):
我看到好多BGA制作方面的文章   好多都提到了  温度控制器
但是这个具体是怎么连接啊
我看到上别写着

高  总  低 地 中 相

具体是什么意思 制作的时候应该具体怎么连接

网友(点评):
看下说明书吧,应该有接线图的啊

网友:
你买的时候他没给说明,不知道就用表打下阻值嘛。再不行就拆开壳子一目了然了。

网友:
我是不知道怎么连接

网友:
BGA都不太贵了,土炮还有意义吗,而且成功率不是很高

网友:
学习目的  我们这里活少 没有必要买BGA

网友:
高常开 总公共端 低常闭

网友:
我们其实可以看做事一个低电压控制高电压的开关     高总低。。就是一个可以活动的开关。       当温度到达设定的温度时。。开关跳到低。。继电器不工作。发热管停止工作   当温度低于设定的温度时。高和总接通。。继电器工作。发热管工作

网友(2010-12-24):
我也想买个.温度控制器型号..

网友:
我也想自己制作一个BGA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