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不稳定不定时掉电修复

楼主(2010-11-08):
X41待机0.5开机立马保护0.01,有时候跑38掉,有时候跑49掉,有时候跑00掉,有时候0.2几掉,有时候0.5几掉,有时候0.8几掉,掉后都是保护不能触发,思路是短路,,,修啊修啊,,加焊芯片可以用来半天一位好了,下午又不行了,再次拆机检测,换了主板大部分电容还是没有不行,于是围绕DOWNpwr检查,翘加33K飞到3SWccv不掉了,好了,,为什么这样就好了,看来保护掉电,估计也就是这个信号不稳就会掉或者主板芯片工作不良有微微短路吧,留个思路给以后修机器。害我换了主板大部分电容还是没有修好。还有修道一台X61基本上是一个病例,下了此药就搞定。

网友:
含糊不清

网友:
讲的不清楚呀!于是围绕DOWNpwr检查,翘加33K飞到3SWccv不掉了

网友:
学习了,但还是觉得楼主没有讲明白

网友:
可能是我的表述不是很好吧,见笑了

网友:
楼主都交代了是留个思路给以后修机,大家看不懂也很合理

网友:
这样的帖子看得人很含糊。

网友:
这样的帖子讲的不明不白的,作者也是浪费时间,相信大家没几个能看明白的。无论是作为技术交流还是技术研究,这样的帖子没有意义。

网友:
看不明白所以然可能是我还没达到这个境界吧

网友:
他这个是发给自己看的,怎么去保护?或者是哪短路了,都没看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LZ为什么掉电保护会查DOWNPWR这信号,飞线到3SWCCV是多少伏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信号在图纸上更本找不到啊

网友:
我晕,你这是在讲什么咯,

网友:
3SW供电不足吗/。TB62501发到 PMH的供电线晃是不是,讲得不清不楚, 没人明白

网友:
这样的帖子看得人很含糊

网友:
如果能描述清楚就很完美了

网友:
不明白实在不明白!

网友:
能不能重新理一下思路,再搞个电路图,那样就容易懂了

网友:
期待楼主能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2014-07-18):
修机子是个境界 你这语言更是个境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