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更换光驱后BIOS里不能识别

楼主(2010-11-08):
三星R18更换光驱后BIOS里不能识别,但进系统后可以正常使用,楼上说,要跳线,要更换光驱BIOS,但我还有一个问题不能明白,如果你更换BIOS芯片后,我现在的是DVD记录机功能还可以使用吗?????????????硬件与软件都不能匹配,硬件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不用换芯片,升一下光驱固件看看。

网友:
升级固件能成功吗?你们有成功的案例吗

网友:
BIOS如果认不了  系统下面怎么可能认了啊

网友:
把BOIS的画面用相机拍下来  上传上来 就更清楚了  。光驱都可以用了 BOIS也是认到了才对

网友:
也遇到三星 R18 不认光驱,换了一片全新的TS 的光驱就可以了

网友:
光驱我已经更换过几个了,都不行,还来光驱版本06年COMBO,更换后光驱08年DVDRW,BIOS里无法识别,但进系统可 以正常使用,我觉得应该是BIOS对新的硬件不支持的原因,本本型号SAMSUNG R18 D004 原板BIOS版本12、现升级为15,但还是不行,非常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