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换完主板电池后出现0271如何解决

楼主(2010-11-08):
IBM t40换完主板电池后出现0271如何解决
主板

网友:
,0271是IBM时间报错,你按F1,进BIOS设置下时间就行了。

网友:
关键是现在连BIOS都进不了

网友:
为什么进不了?是按F1没反应?

网友:
是不是有BIOS密码?有的话你就要解密了,换个8个脚的小芯片就好了

网友:
能进系统吗,在系统里设置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
IBM报错完了,会自动进入BIOS的确

网友(2014-07-19):
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