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61主板不工作

楼主(2010-11-08):
翔升N61主板不开机,主机开关正常,指示灯也亮,屏幕什么显示也没有。那我给愁毁了,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判断看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整一下内存条,还不行就查主板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指示灯亮!晕

网友:
是单桥的就是桥空焊了

网友:
说的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查一下 VGA 红绿蓝枪对地阻止。还有行场正常不?   不行的换一下 7408 门电路芯片

网友:
插上诊断卡看看跑什么数啊

网友:
北桥很容易虚焊

网友:
楼主是业余的吧?,既然没有工具,先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你这个还没查清是那块有问题,比如是显示器,显卡,还是主板,都没搞清楚

网友:
插个诊断卡  看看   什么问题 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