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花屏!!

楼主(2010-11-08):
机器:
DELL D620   独显

动作:
加焊一次,换了两片显存!!
这是跟换过一次显卡和两颗显存后的画面

最后抽了根烟,。休息了下, 把显存又换了两颗!!  期待已久的画面出现了。。。
总结:
1。 这种花屏,可以先换下显存,不用先干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显卡没坏,现在机器装的还是原来的显卡。
2。 换显存注意焊盘一定要拖平。。 要细心,我就是出在不细心的小问题上,搞的像上面那样大花!!
总体结论是:显存引起的花屏!! 谢谢兄弟们了。!

网友:
换显卡吧,那是通病了。不要动不动就搞显存。

网友:
重植不行直接换卡

网友:
    嘿嘿  、恭喜中奖了 。显卡通病  、先做  实在不行就换哦

网友:
这款机器刚过保,  显卡通病。。  最好是换,还能用的时间久点。

网友:
先换个显卡吧,不行再换显存

网友:
这个花法,好想看起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先换显卡试.不行再搞显存

网友:
D620遇到是显存坏了,和你这个花的是一样的

网友:
建议先换显卡

网友:
这个花,一般是显卡的故障。换显卡

网友:
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存最好先不要动 遇到这样的 直接换显卡 显存坏的几率少 我这里说的是换 加焊不起作用 几个月就挂 真的

网友:
显卡芯面坏了。直接换。我遇到过HPDV3000的现象差不多。换过显存没好。换显卡OK

网友:
肯定是先搞显卡啦,重新植珠不行的话,那就更换芯片,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换芯片!!在路上了。!

网友:
好多显卡花屏表现故障千奇百怪,和显存的花法应该不容易区别!

网友:
换了显卡还是老样子! 我再换一次显存看看!!

网友:
这种花屏我在修HPNC6000遇到过。跟显卡和显存无关了,有元器件被烤坏了,LZ细查周边的元件吧

网友:
换显卡吧,显卡不行了

网友:
时间这么远的贴子

网友:
看一看芯片的小件周边小件

网友:
换改良版的显卡,显存不容易坏的,看看有没有把显卡周围电阻电容搞掉的。

网友:
支持7#的意见,再不行换内存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