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环电阻红黑银金白

楼主(2010-11-08):
各位大大帮忙看下这个电源板上面的阻值多少??

网友:
0.2   0.2    0.2  凑数

网友:
楼上的最后一位白色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弄反了,应该是白棕灰黑红。阻值应为918欧姆,误差为918欧姆的正、负百分之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918欧姆的``后面是没白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我给的的最好答案,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兄弟我好像没弄反!!那电阻的正确读数没错是0.2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表我有了

网友:
楼主如果确定是0.2欧姆的,那就应是红黑银棕四色环的电阻,不应该是五色环的?更何况最后一环不可能有白色的呀?看照片不是楼主开玩笑后上的色吧?再说目前采用的电阻阻值色环法存在很多不足,彩色不易区分、辩别,加上各厂家对彩色的调配也有差别,这就给我们辩别识读带来了误差。所以新电阻最好用表测一下确定阻值。已坏的电阻通过图纸等手段获知,通过色环识别应是一种辅助方法,不可全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0.2啊

网友:
实测的吗,

网友:
呵呵,我差点认成了2.8K了

网友:
如果是五色环电阻,看间距应该白色是第五色环,但误差好像没有白色的
仔细看图感觉哪个白色的环是后期画上去的白色都流了些到旁边了
呵呵感觉是楼主画的恶作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可没恶搞!!!!你自己去拆几个电源板看看

网友:
电阻对照一下就知道是多少了,也可实测嘛。

网友:
五环电阻第三环肯定不能是负数

网友:
回复 网友F:

就是负数了你自己算算除了误差就对了

网友:
0.2欧的!!

网友:
第一次见识到

网友(2010-12-17):
这个不会看!只会拿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