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这个是南桥的坏了吗?

楼主(2010-11-08):
HP 6515B:CPU   AMD TK62 ,南桥SB600
原来是无内存的V1。8,修好后,开机裸板档HP LOGO,键盘无反应,内存换过,CPU换过,电源换过,
电流:待机0。07,空板0。74,上U不上内存1。68,上U上内存2。80(是不是都太高了?)开几分钟后CPU供电电感L6,L7发烫,对地正80欧,反1K多,应该不是短路吧?
另外一个 +V1。2A电感L22对地12欧!通南桥的S5-1。2V,断开PAD510后还是12欧,
本人菜鸟, 最初+V1。2A的MOS Q38误判接反过,1脚接到了5脚的地方,后来才去量L22,接反之前的阻值不知道

各位大侠帮判断一下:南桥是不是坏了?

另外还有一台DELL 1502,开记无显,返修机,几个月前花屏,本坏疑显卡,但:
待机0。00,无内存无U,0。45,裸板0。98无跳变,压ATI 1150无效
量南桥SB600上的很多小电容开机后1。2V,但电阻才9欧,也是不是坏了?
这个没电路图,那位大侠帮发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
cpu供电电感在上了cpu的时候是阻值是比较小的,你可以把cpu下了之后看看电阻是不是明显的变大。场管上错了要看你上的是什么场管,一般的高电平导通的像你说的情况问题不大,低电平导通的就可怜了。挡开机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也可能是网卡之类的问题,造成了中断冲突进。

网友:
电感发烫  是不是有滤波电容漏电啊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电阻是下了CPU测的,网卡芯片已摘下来了,USB口电阻正常,
电容我没换,待会试试看

网友:
  刷了的没有啊?

网友:
这个机子自己感觉修好后要用原装的适配器试试,好像还要用原装的CPU

网友:
今天也接了台清华同方的,开机的时候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拆出主板来电流只有0.3A,AMD的U,北桥用的是6100的。是不是这北桥虚焊了?

网友:
档LOGO一般都难修,应该是检扩展设备出错中止吧!或是内存这块!

网友:
挡LOGE你刷BIOS吧上次我也修个挡GOGE的,后来刷BIOS好的。

网友:
刷过了,本论坛上下了两个,都一样挡

网友:
档LOGO检测扩展设备,你先把外设设备都去掉,然后刷BIOS 。还不行的话就干南桥吧

网友:
LZ修好说下,细节期待中...

网友:
不上内存1.8的电流感觉太大了,看看有没有负载短路,把板上的大电容都量一遍
做桥以前最好先打下AD线的对地阻值。感觉北桥的可能性大一点,北桥管内存嘛。

网友:
谢谢大家,真的是南桥坏了,换一个OK啦,正常阻值1K2

因为我原没有BGA机器,为这机纠结了很多天,后来一咬牙,向基地拍了台360,几天适应期后淘宝卖料(SB600测试版),有铅5段,一次性成功!那个爽呀。。。
谢谢基地,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