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的上拉电压??

楼主(2010-11-08):
内存上的上拉压是什么东东??

网友:
好象也叫负责电压吧 一代是1.25 二代0.9   主要是给数据线供电  内存槽边上有很多56 排阻  可以测到这个电压的    这是孙老师讲的

网友:
是给A  D线供电的  它是内存主供电的二分之一

网友:
楼上正解!内存的上拉电压时相对于主供电来说的,一般为主供电的一半

网友:
好像二楼说得有道理,我看看内存旁边就是好多排阻啊,不过如何测量这个上拉电压啊???

网友:
那这个电压如何测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