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屏17寸延迟很厉害!

楼主(2010-11-08):
开机延迟很久才显示,是不是屏幕有问题,跟蜗牛一样慢~
还是里面主板有问题!
我朋友的,他说卖给我150块,大家觉得是屏幕还是板有问题,如果是屏幕坏的话,我就不要了,有人试过这样的情况么~
主板

网友:
应该是里面的电容鼓包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电容鼓会这样吗?

网友:
你是什么屏呀。我碰到过这样的屏,延迟很慢但能显示。是三星的屏。型号是LM190M2-L1 是屏的事修不了了

网友:
是屏坏的可能性大一些,我也碰到过一个,换了个通用驱动板还是一样,就没修了。。。。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25V470的电容全换了,不过这种电容不好找

网友:
换板试试下,把电源和驱动板都换下来测试,不试试怎么知道了。一般驱动板有问题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屏电路坏鸟

网友:
换电容加焊下屏芯片等,如果无效应该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楼主问题都没说清楚
1:开机延时?就是打开电源,要很久才有显示吗?然后显示出来了就很正常了吗?
如果是这样,可能有电容爆了。我遇到这种情况很多次了
2:很慢? 是开机很久有显示了之后。然后显示操作有延时吗?动一下鼠标,在显示器上的反应也很慢吗?如果是这样,可能屏坏的可能性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