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IO代换

楼主(2010-11-08):
主板IO坏,原型号SMSCLPC47M182,能用什么型号代换?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原型号换呀。淘宝应该好找吧。

网友:
应该没有其他的替换。PC87372 可以替换47M172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种IO用的比较少,比较难找,只有看淘宝上面有没原型号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7536-1-1.html这个行号代换我发过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