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杨天电脑恢复系统硬盘丢失分区

楼主(2010-11-08):
电脑故障是开机在进度条处滚动,进不了系统,怀疑系统故障。因联系电脑有个F2快速恢复功能,所以决定恢复系统。恢复成功后进系统正常,但是发现系统中只有一个系统盘,其他分区丢失,没恢复前有两个分区,一个C一个D,现在以前的D分区成了为分配的容量。D分区为资料盘,无备份。求造成该问题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分区表错误导致的,是不是之前备份的时候就是一个盘!

网友:
对,应该是分区表错误导致的,,试试修复。。用diskgen试试

网友:
从新DM,再来

网友:
分区表出错~~~应该是病毒引起的 遇到好多例了
用 DISKFIX 瞬间就解决了
或在PE 里用P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谢了

网友:
之前我同事也做过一个系统,联想的机器,win7改XP,改完后后面的盘合了,结果数据丢失,无语,客户索赔。

网友:
用diskgen中的搜索丢失的分区很快就可以找回来,而且数据完好

网友:
常接触杨天的  注意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头,

网友:
分区表错误就是那样子DISKGEN就可以搞定

网友:
用在DOS 工 具中输入DISKGEN其中有一项是工具,工具里有一项重建分区表。可以找回原来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