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线白屏

楼主(2010-11-08):
神舟L730T用无线白屏    但是单独用电池或适配器没事   2个一起用的话就不行   不是网卡的原因      有哪位大哥知道的告诉一声    下弟不胜感激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主板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
白屏是有电压,没信号。信号是显卡给的啊,可是无线网卡应该不会影响到显卡。两者关系不大。换个系统也不行吗?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法。

网友:
系统我是换了N个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修个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