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问题,动鼠标键盘就死机

楼主(2010-11-08):
一块杂牌845主板,排除电源、CPU、内存后进系统或者PE只要一动鼠标跟键盘就死机(不动就不死机),新手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cpu

网友:
测IO到键鼠相关。键鼠口打值。问题很好判断。不行换个IO再排除

网友:
是P口的还是U口的鼠标和键盘。要是P口的换个U口的试下。好用了就是P口或IO有问题测下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是鼠标口有问题,我换USB的没事,找出问题所在了

网友:
呵呵,你也是个高手

网友:
现在还是有问题,进PE没事,进系统还是黑屏,CPU风扇照样转,测试卡代码FF,NIKO L1084D这个稳压管很烫,换了后还是一样,进系统之前它的温度还是正常的,当进度条过了后它就开始发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