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显卡问题

楼主(2010-11-08):
一台惠普DV2000 来时报警一长二短 明显显卡问题 重植显卡 不小心把主板上显卡焊盘弄掉了一个(但是焊盘没有小尾巴就是没有走线)怀疑是空脚 噩梦开始了显卡重植 后来换了都不好使 还是报警 那么请问高手虽然没有明显走线 是不是里面有呀 要么怎么不好使呢 用BGA返修台做的 做时都包好了

网友:
如果包好的话,那就只有买板修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查一下电路图的的脚位定义就知道了,如果不是空脚的话,补线就麻烦了!

网友:
补线啊,不要说你不会,我们一般用吸锡带上的丝补,你可以试试

网友:
会补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仔细看下焊盘底部有没有焊点、四周也没有起连接线就表示那是空脚,如果你肯定显卡是好的BGA做好了,那就不关显卡问题了,先查看显卡四周有无掉电,在查看各供电是否正常,在观查开机电流的变化,

网友:
一般没有你说的小尾巴。是空点。 最好是找个图纸或点位图看看。掉一个点。应该是很好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个BIOS吧!

网友:
直接找点位图 基地很多啊 核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