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头上有ASUS P5LD2 SE主板,帮我测下VTT输出这个对地阻值是多少!谢谢

楼主(2010-11-08):
如题:谢谢!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应该在1.2v左右

网友:
测阻值干嘛?量电压就行啊

网友:
我记得好像一百多点。也遇到个只有几十的。

网友:
你的板现在是什么问题呀测这个点的对地值 是不是没VTT电压呀查内存负载供电或桥供电 有没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是上电保护(小四针插不插一个样),测SB5V 3.3V   红 紫  绿,南桥一切OK,只有北桥这个点对地是5欧,其它无短路。所以怀疑点定在这块。

后续:在料板堆里找到一块一样的,自己测了下阻值,这块料板可以点亮的,这个点的对地阻值也是5欧,但不是掉电!

网友:
先不加电,插电源触有没有发烫的地方;测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周边小电容有没短路

网友:
要是有发烫的倒好了,就不用这么麻烦了,都说了全板只有这个地方阻值当初怀疑不正常,通过与能上电的料板对比一个样,IO早已经换过了,网卡已拆!排除这个点的对地阻值,基本上在南桥这块了,这板才收50,加上明后天要去基地学本本了,也没太多时间去搞这块板了,再耗时间去修感觉没太大的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收这么点,叫他换板得了,收入也不只这点啊

网友:
呵呵,我这边修的都批量的,就是这价,拿来修的都是周边或小镇上的同行,他是我的客户,板子是他的客户,再说经常一拿一批的,你收高了,人家还不换直接换板给他的客户,何必来修呢,就是赚中间差价。。。。。其实他们赚的比我们赚的还多,我们报他50,他报客户150-2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板已经找到故障点了,估计有9成的把握能修好了,1.5V桥供电没出来,导致的上电立即保护,(至于1.5V没供电导致上电保护,相信大家都遇到过,在这里不便多说)根本没有短路。。。。。。害我拆了一堆芯片。。。
走了弯路,我修板有个习惯,不喜欢强行上电,有利有弊,刚才和你聊的时候,突然想到强行上电,哈哈估计能解决,后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