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容成功修复主板不认硬盘

楼主(2010-11-08):
      客户是整机抱过来,故障是能开机,但找不到硬盘,硬盘是串口的,主板的IDE口的光驱能认到。刚开始肯定是排除串口数据线,电源线接触的问题,更换后无果。用客户的硬盘接到别的电脑马上就能认到,怕是客户的电脑电源功率的问题,因为有时电源功率不够有时也会引起不认盘,再更换客户的电脑ATX电源,换新的电源结果还是不认硬盘。
      检查到这里,凭自己的经验已经没有思路了。就叫客户放在这里,我慢慢检查一下,好了再通知他。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说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查了一下这个主板又是一杂牌磐众,网上没有官网提供BIOS更新。型号是65NF-AL NVA单桥芯片6100。怎么办。再自己检查
桥的供电芯片旁的电容有轻微的鼓包,电压是1.2v,当时抱的希望不太。结果更换试机,硬盘可以认到了。运气不错,事后我想是可能是桥的供电不纯净,造成桥不能全面正常工作,不能认到硬盘。不知这样分析有没有道理。在这里把我的经历分享给大家,也可以一起讨论一下,你们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做等高手解答 ,。还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当是经验,学习了

网友:
呵呵   遇到过   但没兄台幸运

网友:
一直在模仿,从未超越过。。。。哈哈

网友:
赞同你的推断的结论。

网友:
学习了,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修台机主板见电容鼓包的先换,在做别的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先别急着换电源,可以开机用万能表测一下电压.正常的就不用走湾跟了.

网友:
维修关键是仔细仔细再仔细

网友:
修主板见电容鼓包的先换了再说

网友:
对 电容鼓包先换!

网友:
楼主思路是对的,就是走多了点弯路!

网友:
同意你的观点

凡是故障板,发现有元件损坏的,应先更换损坏的元件,并测量周边的元件有无损坏,再做进一步的维修。

网友(2010-12-11):
真的是命好啊!又捡到个死鸡!

网友:
遇到故障先目测主板有无肉眼就能看出的损坏零件,再寻其他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