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跑38

楼主(2010-11-08):
我修都过,也是跑38,我当时也不这么会修,问了别人,人家说是北桥的原因,后来干了北桥,故障依旧,后来查线路,查到Q99的S极没有电压,D极有电压,G极有控制电压,就是S极没有电压输出,根据电路图纸分析,这个电压是供给北桥的一个电压.后来更换Q99,上电,机器亮机了,,后来测了S极,有2点5VA.,故障原因引起Q99引起的,你修到我这问题,你们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我建议以后不要直接问人家哪里会坏,应该问工作条件。

网友:
2.5V是给显卡供电的,怎么到北桥了呢

网友:
挡38是内存没过吧?2.5V是内存供电

网友:
跑38  这问题 有时是显卡有时是北桥 这个要查的哟   LZ  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会跑38 就好了

网友:
38一般是跑内存,首先检查的是北桥电压,和时钟芯片输入到北桥的频率。最后才会干桥。

网友:
讲得很清楚哦!顶一下,希望楼主发点图片,让我们一看就懂呢!呵呵~~

网友:
跑38做北桥只是经验,不一定通用,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