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42A 做显卡后开机正常进系统黑屏求助

楼主(2010-11-08):
做一个显卡 联想的机器X1300 做完后正常开机进系统滚动条后黑屏 电流跳回0.6左右就不动了 安全模式正常

网友:
我建议看看CPU 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从系统开始吧,系统重新装过没有?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楼主可先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还是显卡没做好,建义换全新的显卡!

网友:
系统装过了不行  显卡又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  加电亮时电流在1.3左右   XP滚动条过后黑屏没有被光的那种电流跳到0.6 风扇也不转了

网友:
  必须下官网驱动

网友:
系统或驱动吧

网友:
这个故障显卡问题多。换个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