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600GSO PCI-E 384MB DDR3 128b 显卡挑主板

楼主(2010-11-08):
一显卡 ,影驰9600GSO PCI-E 384MB DDR3 128b ,装在ONDA NF520A主板上,前一期是报警,现在是黑屏,主板上别的显卡是好的,把这个显卡上在别的主板上也能点亮是好的,不知从何着手了,请高手指教思路,量电压都有。

网友:
如果能确定主板是没问题的 那你的显卡GPU肯定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有不有变形啊。

网友:
测了GPU ,在有电容那一面,有一脚对地为无穷,应该是空焊了吧?现在正琢磨着加焊,这个板是有铅的,我看芯片上的型号没有N,, 显卡无变形,有外接供电的那种

网友:
加焊 要注意温度哦 ,最好跟客户商量好,不然加焊后不亮就麻烦了

网友:
9600大多都是无铅的这个液晶温度控制不好很很容易坏的,挑主板显卡都 是显卡跟主板数据传输不良一般加焊都能好。

网友:
我想过了,还是不冒险了,叫客户调换一个显卡吧,我曾经有一次,无铅的,本来是花屏,加焊后变成报警了,现在还没搞好呢,。谢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