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不同的机器,遇到同样麻烦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0-11-08):
一个是HP ZE2000 一个是ACER 5570
现象都是外接正常 但是屏幕不显示 确切说 根本没信号到屏幕 HP的连3.3没有 ACER只有3.3
不显示

网友:
5570 7300的显卡,换一个试试吧.
ZE2000的,你试试北桥

网友:
这么巧呀,这问题呀让我说首先排除屏和排线的问题,不行的话就只有做显卡了

网友:
屏 排线 显卡 北桥 I/O 全排除了

网友:
HP先把的先把3.3V修出来,宏基的排除了平和屏线后就很大可能是显卡。

网友:
信号没过,肯定是没过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