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11C 不亮,不跑码。。。

楼主(2010-11-08):
接手一台SONY VGN-C11C 笔记本 ,上稳压电源,待机:0.011A  上电:电流0.5不动,不掉电,观察开机按键面板旁边一排锁定按键三灯长亮(数字锁定,大写锁定。。),判断硬件问题拆机维修。
机器拆开,主板型号貌似:MBX-163 MS60L REV 1.1.
上MINI PCI-E 诊断卡,不跑马,CLK灯不亮,复位灯长亮,同时测量CPU供电:VCC 0.9V,
拆掉CPU T5500,上酷睿假负载测量:
VCC 1.5V 时钟:0.42V 复位:1.06V  PG:1.06V ,
顺便打AD线和数据线都正常,接着上了DDR 2内存的负载测量:
VDD :1.8V    时钟:0.24V
打数据线地址线均正常。
接着量BIOS CE#脚 有电压,
COMS电池2.4V正常,放电后,故障依旧,
然后就无思路了,
暂时无CPU替换,无支持编程器编程,求其他可能原因,
上CPU VCC:0.9V   电流:0.5A   上假负载:VCC:1.5V 电流:0.3A  这一点不清楚为什么。。求解答,貌似这CPU 0.9V的电压就足够了吧。。。
MINI PCI-E 的时钟没过来,查图纸,时钟没有发出这一路的信号,明日准备换个时钟试试,不知道会不会管用。

网友:
我见过这种现象,你直接换南桥,

网友:
。。。我也正有此意
打算用风枪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