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问题

楼主(2010-11-08):
一块945主板,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诊断卡不跑码,冲刷bios后一切正常,隔一天症状又同以前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BIOS想芯片换掉,

网友:
BIOS本体不良。 换了还一样故障的话。 换个南桥吧

网友:
你可以下次的时候把BIOS本体换了再刷 不行可以考虑SB了

网友:
你的焊工不行

网友:
BIOS坏了。换了就OK。我遇到过是INTER的。从INTER板拆了个换好了。并且BIOS的型号也不一样。

网友:
把BIOS和IO全部换掉应该会OK,IO会影响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