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a-mx跑00,复位灯简短闪,IRDY灯不亮。

楼主(2010-11-08):
m2a-mx跑00,复位灯简短闪,IRDY灯不亮。已刷BIOS无效。南北桥供电正常(有复位)。压过南北桥,情况一样。请教如何下手?

网友:
刷BIOS试试,你这个板子应该是华硕的吧。桥的可能是最大的。

网友:
BIOS已刷了,还是依旧,请问桥加焊能OK吗?坏的可能大吗?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呢?

网友:
内存的控制IC  是不是8脚的叫7120  ,如果是的话,换个来试试。

网友:
摸摸主板上有无发烫的芯片,看看有没有冒锡珠的芯片等。没有的话换个IO芯片试试吧

网友:
IO我也换过都不行

网友:
用力压北桥吧。。。